大虾看看图中的运放电路输出什么?

楼主(2008-04-05):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意义的电路

运放2脚的电压由:

out经R85 R89加入
和二极管输出端经U5B跟随再经R88加入

的两个电压叠加,这两个电压都不小于0,
而根据运放的虚短原理,2脚电压应该为0,
所以,只有输出为0才可以满足。

网友B:
R85和R89显然可以合成一个

R87R83C25在运放输出端,毫无用处。

网友C:
运放输出电压为0啊,LZ能否说说应用场合!

网友D:
好象可以振荡

仔细看一下,好象是个自激振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