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个器件是什么(有图)

楼主(2008-04-05):
左边1,3脚好像是电感,2脚接地,在接口的电路中看到 上面标102 100V
右边那个透明DIP8的1,4,5,8是连在一起的  不知道这2个器件名称是什么 有什么用途

网友A:
第一个是个滤波器,第二个我在电子市场见过,有空给你问问去,应该是一个和光有关的东西。

楼主:
re

第1个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B:
楼主不会用数码相机,照的像不够清晰

看不清楚

网友C:
第一个就是一个电容 + 两个磁珠

连接是这样的:
     ---磁珠----
                  电容
      ----磁珠---

网友D:
图片看不清楚,不过我想它可能是个B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