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比较精确地测量一个有效值为100A的脉动交流电流?

楼主(2008-04-06):
直流无刷电机控制器,现在需要测量每一相的电流以便更好地控制电流,而且必须测量每个PWM脉冲周期固定位置的电流值,如此大的电流显然用采样电阻不可取,霍尔又太贵,有没有好一点的电流互感器方案?PWM的频率大约15K,但全波的时候只有1K左右.

网友A:
一根粗导线就是一个取样电阻

网友A:
精确测量就需要专业的电流探笔了

二楼的土办法,误差很大,只能参考

网友B:
有直流成份,就不能用传统的电流互感器

标准分流电阻压降为75mV,实际压降不到100mV,是否能接受?

网友C:
划算

用:
(1)分流器
(2)霍尔电流传感器.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检测三路

由于线路板问题,不能增加体积比较大的分流器,而且对于三个分流器来说,放大电路的接地,信号传输又比较复杂,这里精度要求并不是很高,5%以内是可以接受的,但要检测电流瞬时值,原先是用康铜丝多个并联检测总电流,但由于康铜丝前面有滤波电容,造成电流瞬时值变成近似平均值,不能满足逐个波形测量的要求,现在之所以考虑电流互感器就是要测量瞬时值.

网友B:
说着说着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100A电流你想进电路板?可能吗?

“由于康铜丝前面有滤波电容,造成电流瞬时值变成近似平均值”
去掉滤波电容好了。
什么电容,容抗与取样电阻相近?

楼主:
怪我说得不清.

线路板上有附加铜条,所以所有的电流可以全部流经线路板,共有3组半桥MOSFET驱动三相电机,为减小线路感抗引起的干扰,在每组MOSFET的电源上并了大约0.5法拉的电解,这个电解的充放电电流在康铜丝上也会有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