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的DAC8571,没有输出

楼主(2008-04-06):
最近的一个板子用到了DAC571,I2C通信,用LPC2119与之相联,通信均正常,就是没有输出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一看!
相关链接:http://focus.ti.com.cn/cn/lit/ds/symlink/dac8571.pdf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贴出源码

INT8U DAC8571Conversion(INT8U Addr,INT16U cdata)
{
    INT8U  Cmd,data;
    if(Addr&0x08) {        //非广播地址
        Cmd = 0x10;
        if(I2cWrite(Addr, &Cmd, 1)==1) {
            data = cdata&0xff;
            if(I2cWrite(Addr, &data, 1)==1) {
                data = cdata>>8;
                if(I2cWrite(Addr, &data, 1)==1) {
                    return(TRUE);
                } else {
                    return(FALSE);
                }
            } else {
                return(FALSE);
            }
        } else {
            return(FALSE);
        }
    } else {            //广播地址
        Cmd = 0x34;
        if(I2cWrite(Addr, &Cmd, 1)==1) {
            data = cdata&0xff;
            if(I2cWrite(Addr, &data, 1)==1) {
                data = cdata>>8;
                if(I2cWrite(Addr, &data, 1)==1) {
                    return(TRUE);
                } else {
                    return(FALSE);
                }
            } else {
                return(FALSE);
            }
        } else {
            return(FALSE);
        }
    }
}

基于uCOS-II,CPU为lpc2119

楼主:
没有人用过此芯片吗?

程序在次修改,可是只要一发数据通信,DAC8571就输出电源电压,我的参考电压是2.5V啊,
void DAC8571Write(INT8U Addr,INT8U Cmd, INT16U data)
{
    INT8U  buf[3];
    buf[0] = Cmd;        //控制字
    buf[1] = data>>8;    //高字节
    buf[2] = data&0xff;    //低字节
    I2cWrite(Addr,&buf[0],3);
}

大家有用过的帮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