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电路图

楼主(2008-04-07):
我这里有一个电路图,我琢磨了老半天没有搞明白,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其原理,这里先谢谢.其功能是放在手机的耳机和电话线之间,就是通过电话机来使用手机的耳机.
我只明白了从SPK进来后 Q1,R2,C1为一级放大,关键是到Q2这里就不明白了。
具体功能就是从手机的SPK语音进来,然后通过2级放大,把信号送到TEL,电话这边就可以听到,然后TEL讲话的信号通过R13后送到MIC,对方就可以听到我这里的讲话,具体也就是所谓的4/2转换,电话线信号的变换。

网友A:
图在那里啊

网友B:
不明白“通过电话机来使用手机的耳机”什么意思?

电路很简单,但要描述清楚

网友C:
请教

TEL-->MIC
SPK-->TEL
请教下R2R13做什么用

网友D:
两线制的楼宇对讲机?

把SPK和MIC换一下是不是更合理些?

网友E:
手机接电话上面去干什么?

有手机了还接电话上面去干什么?
难道是手机的声音小?听不见?要电话机来扩音?

网友F:
放在手机的耳机和电话线 电话机来使用手机的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