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得到直流400v左右的电压,有最廉价的方法?

楼主(2008-04-08):
一开始我用交流220v经过一个桥得到直流直流209v,后来想用两个一样的电路

串接起来得到400v,但是失败了,我在两个电路的交流测都放置了空开,根本闭合不上空气开关,为什末呢,因为不能同步的原因吗?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需要多大的电流?

网友B:
全桥整流后加个滤波电容后可得到300V左右

如果电流不是很大的话可以试下倍压整流,
不过对元器件要求有点高。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变压提升电压,然后整流?

网友C:
楼主仔细看看你的电路

工频交流电源已经通过二极管被短路了。

网友D:
就是用倍压整流

用变压器成本高,倍压整流
不过不适合大电流电路

网友E:
用2个变压器,输出的高压串联。。。就ok

网友F:
LS的狗简单了

网友G:

倍压电路的电容容量怎么选择?

网友C:
好几位网友问你要多大电流

死活不肯说,倒来问电容容量怎么选择。
简单说一句: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