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选择菜鸟有问。

楼主(2008-04-08):
水泥电阻用哪种类型。

打2500V-3000V的高压5秒 要求水泥电阻熔断

水泥电阻选择哪种类型

网友A:
你可能选择错了,水泥电阻是最不容易熔断的电阻类型之一。

楼主:
那方框内该用什么样的电阻  能使在打2500V以上高压时熔断

网友A:
这个方框,差点理解成两条短路线

好像没有两端电压达到一定值就熔断的元件。

网友B:
好像只有电流达到多少时才熔断的概念.

网友C:
保险丝都是检测电流的好象

楼主:
求教

怎么用融断方式 检查电压超过2500V??

网友D:
说说什么用途需要这样的功能?

网友E:
回楼上

需要通过融断方式 检查电压超过2500V

楼主:
有没有人教教我啊

网友F:
压敏电阻 + 保险丝

网友G:
re

高压上有放电球隙,或者针尖对极板放电,调整好间距就可以,上万伏的试验做过,不过3kv以内的没有做过

网友H:
同意1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