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奇怪的问题,请大家给看看

楼主(2008-04-08):
如下图,很简单的一个电路,三极管的基极是悬空的,每次我用手碰一下A点,led就亮了,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是把我当作一个大电阻接到地上,形成了一个回路??不过三极管是NPN的阿,怎么会导通呢? 百思不知其解,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把模型简化一下,然后再扯远点……

    ------------------------------------------------火线
    |                                   ---------- 人
220V交流电                              -触摸点
    |                                   -------你的系统地线
    |----------------------------------------------地线
  -----
   ---
    -

火线、人、触摸点、系统地、大地每个都可以看做一个电容的极板。每个电容之间的
容量由极板的面积以及距离等决定。我们知道,电容是可以通过交流电的。但是现在
触摸点面积很小,因此电容也很小,所以电流也很小,不足以使三极管导通。如果人摸
上去,那就不一样了,大大增加了极板的面积。至于地线那面,同样的道理。如果不接地
的话,同样存在着分布电容,具体是否能够使你的三极管导通,就要看这个分布电容的大小了。

别小看这些分布电容,在高频电路中,往往会由于忽视这些小的分布电容而导电路效果差
甚至不能工作。例如以前的短波收音机采用间距比较大的绕法,就是为了减少匝间的分布电容。
另外顺便提一下的是高频信号的趋肤效应,收音机的天线使用镀银铜线、多股漆包线等,都是
因为趋肤效应。所以,一些器件在特殊的环境下,就不能再按照原来的“路”的方法来分析了,
而变成了“场”。

另外像你这里用电压表测量会得到一个负的直流电压,这也会给一些系统带来“意想不到”
的危害。例如一些器件在输入端有保护二极管,而空间中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电磁波,
有时一些我们“看不见”的电磁波就会被感应到输入端,这些感应到的信号被里面的
二极管整流后,就会在输入端产生一个直流偏置电压,这个直流偏置电压就可能会
导致系统工作不正常,并且没有经验的人也想不通哪来的直流偏置电压啊!所以就
会陷入郁闷之中...因此很多电路会在输入端放个小电容,将不需要的高频信号旁路掉,
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实际的系统中,往往使用很大面积的系统地,并将系统用地包围起来。由于系统地
是一个导体,所以它的电压处处相等,因此放在它内部的电子设备就不会感应到外面的
电压,所以可以很好的工作。另外,地球本身是个很大的导体,如果系统地能够接到
地球上的话,也会跟着“占点光”,被保护一下。如果系统地不能接到地球上,
使用大面积的系统地,也会有好处,这样会得到一个比较大的分布电容,对高频信号
而言,还是相当于接到地上去了。

网友B:
感应的交流信号

网友C:
不奇怪

人体感应到的工频交流信号。
楼主用的是双极型管,如果是MOS管,摸这么一下可能就挂了。

楼主:
还是有疑问

人体感应的交流信号可以使led一直亮着??
还有,我用万用表测基极对地的电压是-2.5V.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C:
当然不是一直亮着,而是工频的半个周期亮,半个周期灭。

“基极对地的电压是-2.5V”
什么状态下量的?手接触基极时?

楼主:
实在手接触基极的时候测得

网友D:
今天是4月1吗?

网友C:
那么你画一个高内阻的交流电源,并且考虑到三极管的发射极与基极之间是发射结,相当于一个反向耐压约5/6V的二极管,就明白了。

网友C:
9楼何出此言?

网友E:
才知道?我以为有什么新发现了

用示波器测一下你手指的波形看看?

量到负压也很正常,因为感应信号被三极管的发射结整流了。

网友A:
人体可以感应出50Hz的工频电压

这相当于人体是50Hz交流电源的一个极,地是50Hz交流电源的另一个极。

当人摸到基极时,正半周就通过基极流过BE结,从而使三极管导通,LED亮。这时二极管将输入电压箝位在+0.7V左右。

负半周时,BE结反向击穿,击穿电压大概在6V左右,三极管截止。由于普通直流电压表测量的是平均电压,
因此结果就是负值,可以达到负几V。这要看实际的波形以及电压表的内阻等。

网友F:
长见识了

楼主:
恩,明白了

   意思我懂了,不过实验室的电磁环境也不是很恶劣啊,就开着两台电脑,离得还挺远,看来是我的接收能力太强了,呵呵~
   谢谢大家。

网友G:
刚好试了下,是的啊.

以前还没发现呢.那50HZ的信号源幅度也很大的.可以使三极管导通.触摸式.

网友A:
不光是你的电脑,整个市电系统的火线就是一个很高电压的

你的身体和它之间形成了一个电容,可以感应出交流电压。

网友G:
那放在空旷的地方能感应到吗?

网友C:
回18楼 keaiduoyu

点亮楼主的LED用的是5V直流,而这5V直流是从220V交流经工频变压器或开关电源得来的。空旷地方,只要用220V交流电,就会产生这种现像,当然可能程度有些不同。除非离220V交流电很远,并且设备用电池供电,才不会产生这种现像。

网友A:
那要看周围的环境了。

有些触摸开关到野外就失灵了,就可能这个原因

网友G:
哦懂 了

有时候电路用手碰会产生很奇怪的现象.现在都可以解释了.谢谢两位

有时候手碰继电器碰到会触发很快的.也是手带入了50HZ交流信号的缘故吧

网友H:
那要是这样呢?

将电路的地浮地,不和大地相连,这时候还会亮吗?

网友C:
回22楼

三极管和LED总要由电源供电,电源输出端与220V交流之间总有分布电容(变压器绕组间电容,等等)。所谓“浮地”,是指系统地与真实大地之间没有直流联系,但总还有分布电容,所以仍有此现像,不过由于电容的容抗,程度上可能小一些。

网友C:
我在5楼说过

“楼主用的是双极型管,如果是MOS管,摸这么一下可能就挂了”,圈圈这图解释得很清楚。如果人体与220V火线间分布电容达到数十pF,加在MOS管上的电压可能达到几十V。

网友I:
我还碰到更奇怪的事情!!!

我还碰到更奇怪的事情!!!

A--|>|---B

一个普通二极管,A端接电源+4.5V,B端悬空,
我用DT830数字表直流挡测量B端电压比A端口电压高0.5V!!
后来才发现是+4.5V电源有纹波!

网友J:
24楼说的真是学问,有意思,

网友K:
请问CPUTER00是不是人感应出电压中总是50HZ的最强啊?

网友L:
说得好玄乎,人体有一点生物电流,对地有一定电压。

网友A:
这要看环境。通常我们周围都充满着220V/50Hz的交流电线

所以常见的就是50Hz的。可是到国外就不一样了,有60Hz的。

关于生物电流,这里可以忽略。

网友M:
这么好的帖子,差点错过!

网友N:
奇妙啊

看来以后不能随便用手摸电路了,低电压也有危险啊

网友O:
俺早就知道手上有信号了

而且已经利用多时了,在电路维修时,俺经常把自己当信号源,用手拿着镊子去接触电路的输入端,来检测放大电流的好坏~!~而且是即快又方便~!~俺还把这做为个人经验传给了好多人,一直都以为是人体的生物电,类似心电图,脑电波的信号,现在才知道原来是人体感应的工频信号 ~!~

真是汗颜,看来得赶紧把"经验"收回来,要不别人用此法去测场管电路那不是全军覆没~!~!~~~~

多谢圈圈的解答,让俺悬崖勒马啊 ~!~!~

网友A:
一般实际的电路中,栅极都加了直流偏置的,尤其是后级阻

所以也不见得就会全军覆没拉,有些小信号的前级可能比较脆弱。并且由于电流很小,
即使击穿也不会导致过热损坏。如果是正在工作的IC,输入电压过高或低则有可能会
导致闩锁效应,从而可能会损坏IC。不过现在的IC不再像以前的IC那么脆弱了,从
IO口电平保护到电源保护等等,都做得挺好。不过,由于闩锁效应而引起的IC损坏还是
比较常见的,所以平时要留意下。

信号注入法是维修和调试中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经常会使用人体感应电作为信号源,
因为它很方便。我也经常用手来触摸示波器探头来确认示波器及探头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P:
借此难得的宝地,再问一个问题

电容具体是如何旁路高频干扰信号的呢?具体过程如何?
比如说电容的充电,正半周时,在电场的作用下,电容正极板失去电子,带正电,电容负极板获得电子,带负电。
那电容的旁路也是充放电的过程吗?
书上有云:频率越高,容抗越小,那又是为什么呢?具体原因,不是书上的公式。为什么频率越高,对交流电的阻碍就会越小呢?

网友C:
回35楼 daipan

旁路电容也是靠充电放电过程。
频率高时,其它条件不变,每次充电放电电荷量小,电容两端电压变化小。电压变化小而充电放电电流未变,当然就是容抗小了。

网友Q:
此乃MOS管

网友R:
修音响的时候可以拿把金属镊子在手里当信号源就是这个道

网友A:
回35:自来水放水能使水桶水位升高,

但是大桶和小桶上升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S:
呵呵

呵呵!长见识了!谢谢大家!!

网友T:
呵呵

学习,就是看不到图

网友U(2008-10-14):
晕呼

晕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