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集成运放单电源问题

楼主(2008-04-09):
我是菜鸟,请问集成运放在单电源供电时,一般是要在同相端加Vcc/2,那么如果不加的话直接测量差动输入,结果是否还是正常,会有什么影响。
我要得到的输出电压范围在0.6-2.3V间,用5V单电源供电,我测量的摆幅在0.08--4.32,所以我觉得测量数据是正确的

网友A:
那要看你具体的云放了,还有带负载多大。

网友B:
问题提得很模糊

如果是放大直流信号,同相端没必要加VCC/2;如果是放大交流信号,而且单电源供电的话,同相端要加VCC/2,否则交流信号下半周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