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微弱电流转换成电压,用什么芯片好?

楼主(2008-04-09):
一个线圈式磁传感器,输出电流在1-10mA,请问用什么方法将其转换成电压再进行后续处理比较好?如果能告诉个电路图
试过用1欧姆电阻接地,干扰很大,用T形电路效果不太好,请问有没有什么专用的芯片呢?还是有什么好方法的电路?
看到过**用MAX的471,但是说停产了,买不到~~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好象有高精度的I/V转换芯片

1欧姆电压才1-10mV

楼主:
回复2楼

是啊!我也担心后级放大干扰太大,所以来请教大侠们的
我是一个新人,不知道该怎么挑选芯片。
这个办法是有人用过的

网友A:
与其后面在放大

不如前面搞的再大点

楼主:
前端放大

回复4楼的朋友,我确实也这么想,主要的想法是直接电流转成电压,并且放大。可是不知道用什么芯片合适,我现在用的是074(表鄙视~~),刚拿到一个MAX4460,不知道会不会好些
另外,这位大哥,能帮忙推荐一个转换放大的电路吗?我用T型电路,开始是工频干扰特别大,给供电加了并联电容好些了,但是直接就500多mA的一个电压出来了,想要的信号消失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B:
讨论

用电阻取样是可以的,但是电阻的大小是个问题。太小了不行 ,太大了就更不行了 。建议用10~40欧姆的精密电阻,精度0.1%,温飘25ppm以上的就可以了,功率就用3/4W以上的就行。后面用好的运放来做放大电路,主要是看你运放后面的这个电压干什么用,如果是测量用得话,放大个10~15倍左右就够了,然后就直接进AD就行了。如果是控制什么的没准还得扩流。就先说道这吧!

网友C:
用运放即可

运放接成电流-电压变换电路。
运放选择,考虑单位增益带宽、最大输出电流、输出电压摆动幅度和失调电压。

网友D:
推荐运放

OP97 AD705
不过价格……
另外,T型电路,虽然可以采用小电阻,但是同时也把输入失调电压放大了

网友A:
OP07也可的啊

OP07精密运放,可以0点调节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了!今天用了1欧姆的精密电阻,还是不行。明天去中发买东西去,放大也再改一下,希望可以成功,因为这个基本等于我研究生导师对我的面试,实在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E:
同意

同意

网友F:
OPA128,AD549,输入偏置电流都小于uA级,输入补偿电压和温漂也很小。

网友G:
运放 ,可以吧

用运放接成电流-电压变换电路。

网友H:
电阻大点

分多级放大

网友I:
差分放大

选用共模抑制比高一些的,输入偏置电流在nA或pA级的仪器放大器,共模干扰可被抑制或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