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运放,能实现反向放大,正向却放大不了,怎么回事

楼主(2008-04-10):
都是按照“单电源运放图集”搭的电路,高手看看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RE

正向放大?饱合喽?

网友B:
搞个图让大家看看

网友C:
运放输入端的支流电压要刚好是电源电压的一半

比如上下偏置电阻均为100K

网友D:
回楼上

不必刚好一半,只要输入输出均在器件允许范围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