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pcb的小问题

楼主(2008-04-11):
图中有3个GND ,进行敷铜的时候,我想元件本身的那个GND不被整个添满,因为这样会导致焊接困难,而另外两个孔要完全填充,
我都是先敷铜然后加焊盘或者过孔上去的,但这样有个问题,要修改敷铜的时候,都必须把后加上去的焊盘或者过孔删掉,如果直接就敷铜就不会填满那些焊盘或者过孔。请问应该如何设置,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6.3。

楼主:
晕 显示不了图片了吗

网友A:
再添加一条针对焊盘的规则

网友B:
用过孔,不要用焊盘

楼主:
用过孔和焊盘的效果一样哦 我都试过了

网友C:
在铺铜的时候网络要对,另外,铺铜时将pour over same钩上

至于焊盘,可在规则里面选择连接模式。过孔则是全连接的。

网友D:
我没有听明白!

楼主:
至于焊盘,可在规则里面选择连接模式。

在哪里设置 从头到尾我都没看到焊盘这个规则,焊盘的英文是land或者pad吧
找不到这个东西。

楼主:
请圈圈老大说的清楚点 谢谢

网友C:
默认的规则好象就是焊盘不是直接连接的,所以不用改

好象是在规则的manufacturing里的polygon connect style里修改。

楼主:
回00

polygon connect style  在Plane里
manufacturing没有那方面的设置哦
polygon connect style有两种连接方式,一种是直接连接
一种是分2线和4线连接方式,也就是不填充满
但这个一改 焊盘和过孔就一起都被改了  效果没有得到区分

网友C:
怎么可能……那肯定是你错把焊盘当过孔用了……

只要选择了pour over same,过孔就会跟铺铜全连接了。

网友E:
可通过BLOG系统上传图片

网友B:
这种情况只是在AD6

网友B:
这种情况只是在AD6.6上发现过

又范晕了!!敲回车就发送~~~~

应该是在规则里面的polygon项里更改,上次在AD6.6中改成功了,但忘记了,你多试几次。

网友F:
本来想上传个图片,不行

本来想上传个图片,不行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