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驱动电磁阀电路

楼主(2008-04-16):
考虑到系统可靠性性,只有当CPU输出PWM电磁阀才开始工作,其他情况均不工作。防止CPU死机等造成电磁阀误操作。
见图。

网友A:
光耦属于电流行元件

光耦属于电流行元件去驱动mosfet,不知时间的效果怎么样。俺喜欢用三极管

网友B:
这个电路,MOSFET可能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

C1R3时间常数达1ms。
R4用一支二极管取代可能更好一些。

楼主:
PWM是用50KHz的

目前测试良好。但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什么问题。
PWM是用50KHz的,光偶的发光管有一定的延时,不会立即熄灭。
用示波器测量MOS管的栅极对地是6V左右,电压很平稳,波动很小。
C1目的是滤波。

网友A:
6v的时候

6v的时候正如 maychang所说  mosfet没有工作在开关状态,而是工作的线性状态,楼主测过电流没有,电流应该在10A左右吧

网友B:
线性工作状态

管子发热量较大,效率低。

网友C:
对于二极管、电容、MOS管尤其是耗尽型的,我不会分析

对于二极管、电容、MOS管尤其是耗尽型的,我不会分析,请MAYCHANG有空把上图讲详细点 呵呵

楼主:
请教如何修改拉高电压

使MOS管处于开关状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