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521光耦问题

楼主(2008-04-16):
(无正文)

楼主:
接上图

高手指教:
当Vcc=3.3V时,Vout输出电压是多少?
它的CTR=0.5,如何确定If与Ic

网友A:
没有问题。

楼主:
computer00

to computer00

能详细分析下吗?
谢谢

网友B:
输出应该是在接近5V。。。

网友C:
输出要不了那么多的电流,饱和了

网友D:
.

搭电路试下

网友E:
输出电压应该4V多一点

粗略估计可以认为是两个电阻的分压

网友F:
应该饱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