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个电路,谢谢!!

楼主(2008-04-16):
1. Q1,Q2,Q3的工作在什么状态?
2. Q2的作用是什么?
3. 为什么负载增大到一定程度后Q3集电极电压就掉下来了?

网友A:
把Q3立起来,看得清楚一些

RL多大,对电路其它部分没有影响,如果电池是理想的电源。

网友B:
负载接在电池的两端,与这个电路有什么关系?

网友C:
我来分析分析 不对请见谅

Q1饱和导通,所以R2两端产生电压降,所以调整管8550的VE>VB,所以Q38550工作在放大区,Q3的集电极电流流过R4端,如果负载电流较小的话,Q2不工作。反之,如果负载电流过大的话,Q2工作,起分流作用。这是Q3集电极电压就约等于R3的电压,肯能一下掉下来罗。
不知道对与否,我也**观望学习。

楼主:
电路有修改

不好意,原来那个图上有错,负载应该是连在Q3集电极

网友C:
应该是(R4//R5)随着R5增大而增大,

网友B:
这个电路相当于是个运放的电压跟随器

Q1的基极--同相输入端
Q2的基极--反相输入端
Q3的集电极--运放的输出

现在的接法是:运放的输出接到反相输入端,所以相当于是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D:
唉……

awey火眼金睛啊
我都没看出来这是个运放原型,继续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