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模拟电路高手请进 有偿求助

楼主(2008-04-16):
各位模拟电路的高手

楼主:

采集部分用的是AD7888ra ,是否在采集部分有问题.

楼主:

有没有人啊

网友A:
采样屏蔽的手段看看

采样屏蔽的手段看看,把电路用金属外壳包住试一试。另外电路板的设计也要考虑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B:
好象很多高手都在深圳

当然我不是什么高手

楼主:

外壳本身就是金属的,主板在设计时也考虑到了屏蔽干扰 曾经用过线性光耦,但此电路本身设计就有问题,同时也不能抗干扰 .看还有没有人给予指点 在此感谢

网友A:
你这样说了一个大概,估计大家没法帮你

楼主:

我说过是有偿解决,如果是北京的希望能到我这来了解一下 看看东西 有把握解决就谈谈费用 呵呵主要是能把问题能帮我解决了 在此感谢

网友C:
回答

哥们。首先搞清现场的干扰是什么类型的,再研究措施!

网友D:
Re

按理说电磁干扰是不会影响超声波传感器的,如果是接受信号中有电磁干扰,则是电路设计的电磁兼容性不够,可以更改电路设计满足抗干扰的要求,仅仅是屏蔽应该不够。

网友E:
回复~~~

就是电磁兼容和抗干扰的问题~~~你前面做的保护不够~~~你 可以让设计人员在输入输出考虑下加电容提高抗干扰~~不过也只能解决表面问题,~~~片面之言,作为参考~~

网友F:
哥们。首先搞清现场的干扰是什么类型的

哥们。首先搞清现场的干扰是什么类型的
相关链接:http://www.et-d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