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插件焊接时可焊至管脚根部吗?

楼主(2008-04-17):
请教各位大侠:插件式的肖特基整流二极管,它的管脚形状是上大下小,焊接在PCB上时,一般会把大的那一端留出.请问,可以将二极管一插到底,将大的那一端焊上吗?二极管生产时,为什么要把管脚作成上粗下细呢?这有什么讲究吗?在电气性能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好象可以,我一般都是这样焊的,没出过什么问题

应该可以吧,焊的时间不要太长了

网友B:
管脚作成上粗下细?

这还真没见过,只见过引脚一样粗的。
焊管脚根部是可以,很多厂家都这样做。

楼主:
恩,带散热片的大电流的整流管有很多是管脚上粗下细的

楼主:
可应该还是有差别的吧?

可是,为什么会作成上粗下细呢?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