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恒流源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08-04-17):
今天上网看到了这样一个电路,说是可以做恒流源电路,这属于一种什么电路呢?这个电路中的元件参数该怎样选择呢?当运放的同相端电压变化,输出电压怎样变化呢?

网友A:
·

就是一个增大输出电流的电路,或者几个运放并联也可以增大输出电流

网友B:
电流串联负反馈。

网友C:
当V+变大,RL上的电流也变大呀

这个电路是模电书上的例子呀

网友D:
V+取自电压基准

RS不变,Ie也不变.而Ic=Ie-Ib,所以Ic不变.
Ie=V+/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