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教:要做一高速数据采集,如何最大程度减小时钟的ji

楼主(2008-04-17):
(无正文)

网友A:
指的是哪个地方的时钟抖动?

好象问得有点外行,呵呵

楼主:
振荡器

~~~
时钟的抖动~~~
采样时钟抖动~

网友A:
交替?时间重叠怎么办?!

网友B:
LZ的这个问题很内行!

最起码考虑了一些实际问题。
建议先看一些中频采样的介绍,有点认识,这个东西比较复杂。

网友C:
我觉得

还不如换一个更高速的AD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