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检测光耦器件和不过零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4-17):
若若的问一下过零检测光耦器件和不过零的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触发了以后 要等过零才能导通,要是触发信号消失之前 还没有过零
那个 就不会导通了,小弟不是很懂,不知道这两个有什么 区别,不知道现在要用 MOC3041 还是MOC8038 一个过零一个不过零!

网友A:
这叫过零导通,即加上信号后等到过零点时打开可控硅

楼主:
要是我要移相的话是不是要用不过零点的啊

rt
要是我要移相的话是不是要用不过零点的啊
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 啊
那岂不是要很准才能导通啊!

网友A:
若要控制导通角,就不能用过零触发的可控硅。

网友B:
区别

不过零的很容易造成干扰,比较典型的是处于同一电源线中的灯会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