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怎样将一个载波10kHz的三角波解调?

楼主(2008-04-17):
Rt  我想用 567 和339 做一个实验下,但电路不知怎样搭好...请指教,多谢!!

网友A:
调制方法有多种

用哪种方法调制,应该用对应的方法解调,没有通用的解调方法。

楼主:
不太清楚

楼主:
只能在电路

只能在电路上看到一些比较器和2272c
ps:2272是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