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请推荐一颗16bit的串行AD

楼主(2008-04-17):
要求:带参考输入,片选,双级信号输入(如:(vin+) - (vin-)范围在+/-vref之间),自带采样时钟,SPI通信,速度不低于10k,谢谢!

网友A:
I2C不是更方便?

楼主:
re:

我其他还有外围IC已经用了SPI,这样方便,如果用I2c,要么我得更换自带I2c接口的单片机,如果用软件模拟,显然速度上满足不了整个系统开发的要求,所以还是希望有带SPI的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