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升到100V,用什么方法?

楼主(2008-04-22):
3V(两节7号电池)升到100V,电流50ma以下,用什么方法?有没有现成的DC-DC芯片?
各位高手有什么高招?望指点一下,谢谢.

PS:不好意思,改一下,电流1ma左右甚至更少。

网友A:
办不到

两节7号电池要输出5W功率?

网友B:
能量不守恒

楼主: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电流只是粗略估计了一下,关键是升到100V,用什么办法?

网友C:
参考电蚊拍

楼主:
谢谢各位

Max668最大输出是100V,感觉可调的余地不大。
要是自己做一个升压电路不知道稳定不。
哪位有成熟的电路,可不可以共享一下?^_^

网友D:
用开关电源

网友E:
采用开关电源

如果不用模块,可以采用开关电源,如果没要达到要求,可以用升压电路,2倍压,或者三倍压,四倍压电路,在整流稳压哦

网友F:
自己做个用变压器的开关稳压电源。

网友G:
用电感升压

网友H:
看看闪光灯电路

网友I:
官方网站说是最大100.

网友J:
我还是个学生

    我想这个电路可以用一个简单的RC振荡器和一个升压变压器因该能实现吧
  我以前试过用黑白电视机的高压包做过这样一个电路效果还过得去吧

网友K:
参考一下

PA0,PA1输入2KHz方波,稳压管换成100V的就行了

网友L:
不能用变压器,功耗太大,须用电容倍压。

网友M:
回复 httpx :不能用变压器,功耗太大,须用电容倍压

回复 httpx :不能用变压器,功耗太大,须用电容倍压
变压器我觉得也不妥。用电容倍压?电感式的boost比电容式boost的效率高多了。我个人感觉很能达到要求吧

网友L:
电感的没弄过

呵呵

网友N:
不懂17楼第!

网友N:
不懂17楼第!

不懂17楼第! 好大第个图 不事 很懂啊!

网友K:
几点说明,请参考

PA0端输入一个2KHz的方波,当T4导通时,L2储存能量,T4截止时,电感L2上的反电势经D2整流对C11充电.由于L2的Q值较高,因此L2上的感生反电势可高出供电电压的几十倍.这就达到了升压的目的.
DW1用来稳压.这里L2的Q值是升压倍数的关键,线径↑→Q↑,电感量↑→Q↑.图示参数可输出100多伏的高压.用Φ9x12工字磁芯.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忙 谢谢tyw的图 不过这个电路输出不好弄成可调的(因为不同个体输出要求要一致)

不知用boost能否升到100V那么高?做过这个的能否给个参考电路?谢谢了。
另外,开关电路怎么来做啊?能不能做成输出可调的?有没有低工作电压的可控的开关芯片?(我没做过开关电源,只了解一些基本原理,好多都不懂,麻烦各位朋友多多帮忙,谢谢)

网友O:
输出可调的`只要控制好那个占空比就可以了`

网友P:
参考电棍的电路原理

参考电棍的电路原理

网友K:
给你的就是剥死脱电路呀

占空比对输出电压不敏感
可用下面方法实现数控电压
图中R11,R12,R13,R19,R22有多种设计方法,可一对一进行旁路分压(只有五档),也可以加权组合,那就有几十种输出了.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tyw的图,剥死脱?哈哈...
不过这样调有点麻烦了吧,占5个IO口呢...

网友K:
3个口可做8档

楼主:
没那么多IO口

呵呵 没那么多IO口
只要保证100V是固定的就行了(各个个体都调到100V即可),使用中不用调的。
这个电路升压要是稳定的话,用个电位器调就行,就怕到时要是电池用段时间电压有点下降后100V稳不住就麻烦了。

楼主:
不知做成boost型开关电源的话行不行

不知做成boost型开关电源的话能不能升那么高?好不好调?(估计系统只能提供一个IO口)
不知有没有像TOP系列那样可控的低工作电压的开关电源芯片?
请tyw兄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K:
用100v稳压管能在较大范围稳住

网友Q:
用变压器是效率最高的

用双端推挽的结构,在低压输入的情况下容易得到高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