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通过0.3A电流的开关

楼主(2008-04-22):
想测试两种供电方式对电路的影响,因此需要用开关切换电源,供电电流大约0.3A,请问什么样的开关可以呀,谢谢

网友A:
如果是手动,任何开关都可以

楼主:
谢谢

谢谢,是手动的,不过需要焊在电路板上,请问滑动开关(拨动开关)可以吗

网友B:
拨码开关可以的

相当于一根导线

网友A:
回3楼

控制电压不太高,不超过30V,就没有问题。

网友C:
可以用拨码开关去控制继电器导同

用继电器去选择电源

网友D:
可以用COMS的开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