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简单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22):
遇到了几个问题,自己搞不懂了.
1.AC220V经RC降压输出的电压值与什么有关?RC降压可以输出稳定的电流值,但是不知道电压怎么计算好.是否是负载*电流?把他理解出一个恒流原.

2.如果DC12V经过限流电阻串接5.1稳压管后 是否可以单独给89S52供电(就是说不在接其他的负载就接片字的VCC)?为什么我在用的时候发现稳压管上面的限流电阻非常热!我用的是60欧1W的电阻.我个人理解电流不因该那么多的吧?

3.滤波电容和它并连的负载的问题,是否负负载上的电压或者电流只和滤波电容的大小有关,而不和电容以前的电压有关?

4.PWM的工作原理;我看了下论坛上关于PWM的**,是否是把2个定时器T0,T1分别用来控制占空比上,然后再把这个占空比数值(说的不准)送给I/O口这样可以产生模拟信号的效果,让输出电压变化.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 -!

网友A:
首先劝楼主不要用RC降压给单片机之类负载供电,很危险,是生命危险!

1、工频交流经RC后近似恒流源,条件是负载上电压不太高,所以负载上电压不太高时负载上电压近似为负载*电流,实际比这个计算出的值小一些。
2、该电阻上压降为7V左右,功耗约0.8W,热是正常的。
3、不是。该滤波电容值大到一定程度后,负载两端电压基本与电容无关。该电容值小到一定程度后,负载两端电压也基本与电容无关。电容影响负载两端电压最大最小也只有大约1.5倍。
4、产生PWM可以有多种方法,楼主所说是一种方法,但应该说是很不方便而且不够准确的一种方法。

楼主:
to maychang

谢谢maychang的帮助,不过还是有2个问题请教:
1.不过我门做板子的时候,基本上全部都是用RC降压(1u并510K),经过桥式整流,再由电解电容+稳压管 攻给IC的VCC和其他用点器使用,虽然都说这样很危险,但是基本上也没发生过什么事.

2.对于滤波来说,"电容影响负载两端电压最大最小也只有大约1.5倍。"这句话我不知道怎么理解..

网友A:
1、这样用的危险性和室内用裸铜线接电灯是一样的。裸铜线接电灯可能一段时间内电不到人,甚至人碰到裸铜线也没有触电,但危险并不能说不存在。等到真发生什么事情,晚了。
2、假定交流电源是理想电压源,忽略整流桥内阻,电容为零,输出为交流平均值(准确说是平均绝对值),电容无穷大,输出是交流峰值。

楼主:
to maychang

  哦,你的意思是负载2端的电压是受到RC乘积影响的.这个明白了.

  可是按照RC降压说法来看,输出电流是近似恒流的,那么这时候如果接上电容滤波的话,那么这时候的电压因该怎么衡量?平时常用的是变压器输出后接整流,再接到滤波电容上,这时候有比较固定的电压加在滤波电容上.但是RC降压后输出的不是较稳的电压而是电流,如果按照你所说的."负载上电压不太高时负载上电压近似为负载*电流,实际比这个计算出的值小一些" 这时候电容2端的压降是不是就是负载*电流的?

  那么这个负载上的电压不太高.可以不可以理解成负载电阻不太大?哪电压多少算是高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