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电流检测放大器?

楼主(2008-04-23):
这几天要弄个高精度宽量程电流检测电路,(用于大电流充电恒流源)具体:
满量程3A ,精确到1mA.

目前有3个方案:
    1. LTC6102 单电源
    2. OP97 * 2 双电源
    3. 仪表放大器 双电源

只知道电流传感的精度与下列因素有关:
1.放大器Vos 与放大器输入电压比值
2.输入电压动态范围(线性)
3.取样电阻精度与其它外围电阻的精度

我的理解:
    1.LTC6102的优势在于
       ●能使用单电源
       ●Vos极低 < 10uV
       ●宽电压范围
    2.OP97优势在于
       ●单价低,可以用2块组成差分放大器
       ●Vos低 < 30uV
    3.仪表放大器优势
       ●全部是差分放大,共模抑制比高,温漂小,低噪声(需要低噪声吗?)
       ●高线性
问题:
1.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2.业界精度最高能达到多少?
3.这些方案是否能达到目标精度?
4.如果不能,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精度?

帮忙看看!   ^_^

网友A:
有专用的芯片

AD8210 Ad8212 INA168-170

楼主:
to awey:

你说的这些Vos全部超标,信号动态范围不可能达标.
例如AD8210: 设Vos = 500uV ,动态范围要求3000:1
那么,最大输入电压为:500uV * 3000 = 1.5V ,而它的增益固定为20,输出端是不可能响应的...

网友B:
不懂啊

你说的这些Vos全部超标,信号动态范围不可能达标.
例如AD8210: 设Vos = 500uV ,动态范围要求3000:1
那么,最大输入电压为:500uV * 3000 = 1.5V ,而它的增益固定为20,输出端是不可能响应的...

什么意思?

网友A:
OPA334,OPA335的VOS小

0.05µV/°C max, SINGLE-SUPPLY
CMOS OPERATIONAL AMPLIFIERS
Zerø-Drift Series

网友C:
看法

1,充电电流需要很精确吗?
2,如要精确,廉价方法之一是:
(1)用3A以上的MOS管串0.1欧2W精密电阻,信号范围100mV--330mV(1A--3.3A)
(2)用1A以上的MOS管串0.33欧1W精密电阻,信号范围100mV--330mV(0.33A--1A)
(3)用0.3A以上的MOS管串1欧1/4W精密电阻,信号范围100mV--330mV(0.1A--0.33A)
(4)用0.1A以上的MOS管串3.3欧1/4W精密电阻,信号范围100mV--330mV(33mA--0.1A)
(5)用0.1A以上的MOS管串10欧1/4W精密电阻,信号范围100mV--330mV(10mA-33mA)
(6)用0.1A以上的MOS管串33欧1/4W精密电阻,信号范围100mV--330mV(3.3mA-10mA)
(7)用0.1A以上的MOS管串100欧1/4W精密电阻,信号范围100mV--330mV(1mA-3.3mA)
(8)用0.1A以上的MOS管串330欧1/4W精密电阻,信号范围100mV--330mV(0mA-1mA)

用3/8译码器选通8个管子之一,用两片CD4051选通8个采样电阻两端,用3个OP07构成差分放大器.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