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音芯片内有AGC模块。

楼主(2008-04-23):
看到一语音芯片内有AGC模块,里面提到了gain target level,有-5.5dbfs,-14dbfs,这是什么概念?如果说就是增益值,也不对的,里面增益是以3db为步长可调的,有0db,3db,6db.....

目前就是不理解gain target level,请大家解释解释!多谢了

网友A:
是不是说输出限幅

网友A:
查了下,好像是这个意思吧

我也不是很明白,看到网上有介绍说的,大概是这个意思。
-5.5dbfs,-14dbfs两个参数。不同的取值,会提高弱电平的录音音量,减小最大电平与最小电平之间的差别。
这样说的话,好像就是补偿的level。
这个取值越小,如-14dbfs,对于录音来说,录音出来背景噪音越大,即要录的声音和背景声音差距越小。
这个取值越大,如-5.5dbfs,对于录音来说,录音背景声音越小,即要录的声音和背景声音差距越小。
我是根据自己理解瞎说的。
知道的大虾也来说说。

另外,楼主方便的话把芯片资料发上来看看。

网友B:
目标功率的意思

dBFs是数字域功率的意思。gain target level应该指的是目标功率,就是要把功率调到什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