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能帮我解释一下,Ia,Ib,Uc,Ud为什么是这些值吗

楼主(2008-04-23):
如图所示,能帮我解释一下,Ia,Ib,Uc,Ud为什么是这些值吗?

网友A:
由电路中各电阻和运放参数计算出来的

例如908.2uV,就是由运放的偏置电流和10k电阻计算出的。

网友B:
正反馈电路,系统不是稳定的

网友A:
回楼上

绝对是稳定的,稳定到无论多大扰动,扰动过去之后,都无法使其脱离这个状态。

网友C:
典型滞回比较器~~~~

网友D:
我看好象不怎么典型。。。

谁和谁比?看不出。

网友E:
滞回比较器,运放的反向输入端是输入。

不过,324输出到不了4V的

楼主:
不像比较器吧!

网友B:
是个迟滞比较器

网友C:
2脚做为输入端就是一个比较器呀~~~

楼主:
那能不能说一下:

  运放在什么情况下是当比较器用,在什么情况下是作放大用?

网友A:
这个滞回也未免太大了些

输出的80%以上都加到同相输入端了,还比较个什么?

楼主:
还有问题呢!!

那能不能说一下:

  运放在什么情况下是当比较器用,在什么情况下是作放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