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点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4-23):
请问各位传感器的零点输出不稳定,数据总是跳来跳去,上下波动是什么原因?
还有引起零点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先谢谢了

网友A:
通常是干扰。

网友B:
传感器种类可太多了

总得说说是什么传感器吧?

网友C: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麻烦贴图给我们认识。。。。

楼主:
图我还要画 是压力传感器!

图我还要画    是压力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