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有遇到电压跟随器的同反相电压不等?

楼主(2008-04-23):
  今天调试中发现产品上一个电压跟随器的同相和反相电压不等.相差约0.9V,但是特性是正常.不知道怎么理解.
  请问怎样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会有什么后患吗?
  谢谢!

网友A:
说说使用什么仪表,怎样测量的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是用一个万用表分别测量两个点,是不是?

万用表本身的阻抗不算很高,如果信号源内阻很大的话,一搭上去,由于分压,同相输入端电压马上降低下来……而测输出就没问题(低频),因为输出内阻很小。

所以,你需要用两个表,同时测量输入输出……

网友B:
4楼说的是直流信号。如果是别的,万用表搭上去

造成谐振,导致幅值不降反升,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C:
楼主的万用表太差了或信号源内阻太大

请楼主做个实验:
用两个1M的电阻串联,接5V电压,
再用万用表分别量两电阻上的电压,
看加起来是否等于5V?

网友D:
楼主说的情况似乎不可能啊

分别测量的话,同相端不可能会比反相端电压高。

电压表接同相端,会导致电压下降。但是接反相端则不会,除非运放已经饱和了。

网友C:
到没注意是:同相端比反相端电压高

那只可能是运放饱和了

楼主:
如图所示:

  我换只万用表测试看看.
    请问会不会和运放输出后边接的负载有关系?

楼主:
请问awey:

   如果饱和,那输出应该接近它的工作电压+6V吧?可是我测试得到的电压是:同向端:3.78V 反向端:2.92V

网友A:
最好输出接上示波器看看

万用表接入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时输出是否有变化。

网友C:
负载过重是会引起这种情况

但你说“特性是正常的”,这就不正常了。

楼主:
应该是输出饱和了.

   刚刚用另一个万用表测试结果还是一样.用示波器后还是一样.
   不过发现同相输入电压<1.92V时候,同反相电压值相等.同相电压>1.92V时候,反相电压一直保持在1.92,而同相电压最大可以调到3.87V.
   为什么饱和输出电压是1.92V?(运放输出接三个正向导通的二极管,一个电感和一个6.8欧姆电阻)
   在这种状态工作会有什么后患?

网友C:
饱和输出电压值与输出电流有关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负载太重了。

楼主:
更改一下:不好意思上边帖子中电压值应该是2.92V

   不好意思上边帖子中电压值1.92V更改为2.92V

网友E: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当时是用5V供电的,用LM358做的实验,输入与输出压差是1.2V左右,分析后才发现将电源电压加到9V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建议你先把电压放高点试试,因为很多运放的PDF文档都没这个说明

楼主:
awey:请问这样有什么后患没有?

网友C:
有没有什么后患,这个你应该最清楚

楼主:
re:awey

   我的意思是运放持续工作在饱和状态下有没有什么后患?

网友C:
只要你的电路容许,不是功率过载,后患到是没有

网友B:
运放应用的基本常识……浪费表情了

网友F(2009-12-01):
是可以有一点点不等的,可能是负载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