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AD采集AD9042的问题

楼主(2008-04-23):
我用AD9042进行数据采集,12bit,41M.电路接法按照DATASHEET上典型电路,为什么不管输入电压怎么改变,大部分时候,数据输出用示波器观察都是方波啊,特别是MSB,不应该这样啊,低位LSB不稳,出现这样还可以理解,有做过高速采集的哥们吗?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A:
AD输出是数字信号呀~

当然是方波了哟~~~

楼主:
不是这样的吧

我的输入信号不变的情况下,输出不应该有变化啊,低位跳变几个字是正常的,但高位不应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