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镜频的问题

楼主(2008-04-24):
一个基带信号它的频带是0~5MHz,经过2GHz本振混频后信号变成了2G~2.005GHz和1.995GHz~2GHz这两部分,那么后者是不是前者的镜频信号呢?那中频是多少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中心频率2G

0-5M和2G混频
你还不如直接把5M的信号调制在2G上了

网友B:
冬瓜,混频就是调制呀……

两边对称的就叫做镜像频率了,好比一面镜子成像一样。

你最后的输出结果就是中频了。例如取上边带的话,2G~2.005GHz就是中频,如果要一个点的话,
可以取平均值(这里几何平均值和算术平均值差不多)当做中频,5M是需要的带宽。

网友C:
应该是互为镜频

网友A:
还是等楼主把问题说清楚吧

我们一碓人在这里推测人家的意思,没意思

网友D:
没见过这么混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