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源电路

楼主(2008-04-24):
(无正文)

网友A:
7915的1、3脚标注反了

网友B:
我在想这个图可靠吗?

网友C:
你自己都抄错图了,当然看不懂了

网友D:
可能交流输入还有一个接地端,你画出来.

网友D:
可能交流输入还有一个接地端,你画出来就明白了

楼主:
算我抄错了,

可这两个电路区别在哪儿呢?图1

楼主:
交流输出没有地端,变压器二次侧只有两根引出线

图2,再分析下图1和图2的区别。

网友A:
图1明显是错的

图2是:
输入电压通过7915,输出15V的电压,1为“+”,3为“—”
7915的输出是7805的输入,经7805输出5V

网友E:
嘿嘿

只有第三个图是有道理的。
就这么个简单的图,LZ竟然能画出三个不同的版本来!佩服!相当的佩服!
公**下蛋!
先把细心练习好了吧!

网友F:
1,2两个图看着头晕!!!第3个比较合理

网友C:
哪来的“第3个图”???

图还是错!!!

网友G:
图三,有点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