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频电路中电感的问题

楼主(2008-04-24):
高频小信号选频放大中
那个电感是部分接入的,而且还和后级感应组成变压器
这个东西是用用元件的话用什么啊?
multisim中有带抽头的变压器,一般是次级,而且对里面的参数不清楚写的是什么
希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以前超外差收音机的中周就是这样的

初级带抽头的LC电路是为了减少三极管输出阻抗的影响,提高LC选频回路的Q值,次级是用于直流隔离和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