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量的计算

楼主(2008-04-24):
如图:
开关闭合前,电流为零.
开关闭合,电路稳定后,电流为1.8A.
那么,开关闭合后,多长时间才能到达稳定?
怎么样计算?
谢谢!

楼主:
忘了说电感

若电感为1mH,多长时间才能到达稳定?
或是若稳定时间为10uS,电感该多大?

网友A:
一阶RL电路的响应问题

网友B:
接通电路时

电路方程为Ldi/dt + Ri = U

楼主:
TO 4楼 python_k :

若电感为1mH,多长时间才能到达稳定?

网友C:
理论上经过无穷大时间才稳定

实际上经过5倍RL电路时间常数,与最后稳定值相差已经很小,可以认为达到稳定。

楼主:
谢谢 maychang

那么电感为1mH时,di/dt 会是多大?
实际上我是要用这电感来保护前面的可控硅,确一直无法计算该用多大的电感

网友D:
这样计算就可以了

一个充、放电时间常数为L/R,大概过5-6个后就会达到稳定状态,所以LZ代入公式就可以出来了。至于LZ说的di/dt有多大,在刚接通的瞬间无穷大

楼主:
回lingwendu

若是 在刚接通的瞬间di/dt无穷大 那么接电感根本就没有用.
可控硅后面为什么还要电感来保护?

网友E:
解方程

这个在模拟电路或者电力电子里有

楼主:
回 雨晨

我知道有,但你能否贴个现成的公式出来呢?
谢谢!

网友F:
公式&图形

楼主:
谢谢 t.jm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