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多个同样的器件并联从可以降低噪声的RMS值?

楼主(2008-04-24):
比如两个用运放构成的同样的电路并联其噪声减小到原来的0.707

是减小了噪声的等效带宽,还是减小了什么量?
这个结论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谢谢~~~~~~

网友A:
两个正态随机变量的和=?

    弄明白这个,就知道为什么了。
    自己去翻翻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