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颗锂电为运放供电?

楼主(2008-04-25):
我是一个中职学校的实验室管理员,想做个手持测量仪器。
请教方案:如何用一颗锂电为运放提供+-5V或+-12V的电压,有什么易于购买,效率又不至于太低的器件吗?目前我熟悉的只有34063,但是用它做电压翻转好像很不舒服,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用的片子,谢了。

网友A:
你应该转换思路,改用CMOS型的低压轨到轨运放……

楼主:

因为是业余制作,所以不容易找到低压R-R运放,个人感觉从电源下手会容易些,而且电压高了能获得的动态范围也大些。
还请各位对指教……

网友B:
去力源邮购吧,1片也可以的。

这样做大部分功率恐怕要浪费到电压转换上面去了,电池供电还有意义吗?

网友C:
嘿嘿

用RS232电平转换芯片吧,便宜,1块来钱片子加4个小电容,16条腿的。只用它的电源转换部分。

楼主:
用RS232电平转换芯片生成+-12V的直流电。

呵呵,思路不错啊,眼前一亮。回去马上试试在3.6V的时候能有多高的效率。

网友A:
没有那么夸张,3.6V

网友A:
没有那么夸张,3.6V供电的RS232驱动器一般最多4个外接电容

,只能把电源电压翻一番输出……所以输出电压也就正负5V左右。
而且带载能力很小(最好实测一下)。

楼主:
找到一个tea1204,但是只能3.6-5V

还是器件难找啊,大鸟指点一下吧,给个型号就可以了。

楼主:
顶上,高手来看看!

网友D:
你找些 电容泵 的器件 很方便使用

你找些 电容泵 的器件 很方便使用

网友E:
低压轨到轨运放

用AD8603运放啊

网友F:
EL7516一片,正负电源全有

自己设计一 下输出电路,用一片就可以输出正负电源,幅值由外接电阻决定,几个运放没有任何问题,效率也高,这是我一个手持产品中的成熟方案

楼主:
EL7516 只有一组输出,怎么能做到一片EL7516,正负电源全有?

查了手册,只有一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