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级跟随器两端电压不同

楼主(2008-04-25):
请教各位大侠:今天做了一个射级跟随器,输入电压4.5v,接负载后输出电压拉低了,只有3v左右,输入电压不变,这是为什么?

网友:
跟随器的工作电压

跟随器的工作电压是5V的吧?
扩大跟随器的工作电压试试!

网友A:
我是外行的   我估计是输出电阻过大

网友B:
射级跟随输出阻抗低。

网友C:
供电电压、负载电流、运放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