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动延时复位

楼主(2008-04-2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上电RC复位的基础上,
想加一个手动开关复位,并要实现延时三秒的功能,应该怎么实现?
复位是低电平复位。谢谢大家了。

楼主:
求高手指教

怎么没人回呢?
等着达人来回答啊。。。

楼主:
怎么没人来回答呢?

难道我的问题太菜了?

网友A:
加个单稳态,或按住3秒钟

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RC复位后,CPU自己延时3S不行吗?

网友B:
刚注册,第一次发贴,跟各位共同学习

正好前两天刚改做了一个,效果还不错,即增加了复位功能,又能防止误操作带来的意外复位.
原外围电路不用改,R2的参数要根据复位电容的参数而定.
简单实用.

网友C(2013-02-01):
RC延时,对C的质量要求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