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以前这个比较简单的**

楼主(2008-04-30):
开关合上后,假如Q2先导通,问题如下:
1)Q2 C、E两端的的电压是多少?怎么看书上说是饱和导通,小弟想不明白,分析这个未必是吧?
2)假如把R3和R4两个电阻去掉,还能振荡吗?实验证明不能,但是小弟分析可以振荡,想不明白。
望大侠出手,呵呵!

网友A:
晕……

1.你自己都已经假设它导通了,怎么还说不一定呢?
2.那两个电阻拿掉了,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都被固定了,还振荡个屁。

楼主:
还是不明白,呵呵

问圈圈:
1)饱和不是指C、E的电压差不多为0吗?这个可不一定啊?
2)拿走电阻是指R3、R4这两条路的集电极开路啊,有电容连着,也会充放点,怎么会固定呢?
实在不解

网友B:
1、所有元件都去掉,保留R2R3Q2和电源,你看它饱和不饱和。
2、集电极开路,怎么会“也会充放点”?电流只能单向流动,反向从何而来?

网友A:
通常我们说去掉是指将它短路掉,你所说的应该叫做断开R3

是否饱和还跟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有关。在这里,除了基极电阻的作用(静态能否饱和)外,
还有基极电容的正反馈作用,在动态下基极电流会更大。

楼主:
已明白!多谢各位!

按照两位楼主的指点,去修改了一下,道理已经想明白了,多谢了,呵呵

网友C:
其实LZ只是对“偏置”这个概念

不大清楚而已,也就是对“晶体三极管”没仔细研究过。我也感觉想把“晶体三极管”彻底研究透彻不是件容易的事,迫切希望有牛人来科普。

网友A:


网友D:
真正让Q1,Q2饱和的不是R1,R2,而是R3,R4

R1,R2只是提供静态偏置,让Q1,Q2能工作在放大区。

楼主:
新问题

进一步调整R3,R4,让他们两个都变大,按说这两个电阻越大,两个三极管越容易进入饱和区,发现大了以后居然不起振了

网友D:
我在9楼说过,去掉两个电容(静态),两三极管要工作在放

R3、R4过大时,静态时就不是在放大区了。

楼主:
回awey

我把R3、R4都设置为20K,多开关几次开关,也能起振,都设置成50K后就彻底不行了,还有,您在12楼说的“静态时就不是在放大区”,在振荡电路中,Q1、Q2,不是反复工作在截止和饱和状态吗?不是让它尽量少工作在放大,只是起一个开关作用吗?多谢

网友D:
你的实验已经验证了我说的话

1、当R3、R4较大时,开机上电时,两三极管很可能同时进入稳态的饱和区,不
容易震荡,即使起振了,也很容易在外界的扰动下,有停振的可能。

2、而当R3,R4较小时,上电时两三极管都进入放大区,因电路参数的不平衡,
或受到外界的扰动,在正反馈的作用下,会立刻产生震荡。

3、在以上两种情况之间,有较大的过渡区,震荡不能完全保证。为了能使震荡
电路可靠的工作,电路设计时,要使静态时电路处在放大区域。

4、不单单是多谐振荡器,其他的各种震荡电路,都要满足这种要求。

楼主:
多谢awey版主!!

以后请多多指教!还想弱弱地问一句,怎么样才能学好模电?有什么好书推荐一下吗?

网友E:
楼主的问题开头应这样说:

因工艺的原因,电路的参数不可能完全一致,
开关合上瞬间,假设IB2>IB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