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请教

楼主(2008-05-01):
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下下面电路图.
输入为如图的脉冲信号,电容用来保持脉冲的峰值幅度.
请问各部分三极管功能.
谢谢!!!感激

网友A:
这次的图画得正规多了

Q1的基极相当于运放的同相输入端
Q4的基极相当于运放的反相输入端
Q5的集电极相当于运放的输出端

将运放代入你的电路看看,不用我多说了吧?

其实可以用运放来做,但用三极管的目的是速度可以做得很高。

楼主:
再次请教

太谢谢awey!
请问Q5在此的作用是?
运放代替的话是不是能将Q1 Q2 Q3 Q4,Q5全部代替?

楼主:
补充下

Q5的集电极还通过一电阻接-12的电压

网友B:
考虑一下

此图中+10V似乎可以与+12V合并,用一组正电源是否就够了?

网友C:
原来运放怎么简单?电阻有什么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