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式乘法器

楼主(2008-05-02):
    我在做锁相放大器时需要用到开关式乘法器,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给点支持吗?
     我在网上查了很久,都没有什么东东!!!!!!!!!!

网友A:
这个东西

是否脉宽调制加幅度调制?

网友B:
那个模拟乘法器MC***就是

是MC1496吧

网友A:
MC1496是乘法器,但不是开关乘法器

网友B:
当一个普通模拟乘法器有一个输入端是输入0或1时

它就是开关乘法器,如果能进行过零控制,就能成为整流器(×1),如果不进行过零控制,就能成为开关乘法器(×x)。

网友B:
不知道理解错了没有?

网友C:
给个现成的,AD630

楼主:
具体使用是这样的

  相敏检波器  待测信号与参考信县的相关(求相关函数)是通过乘法器和低通滤波器来实现的。在锁定放大器中通常采用开关式乘法器。当输入信号的幅度恒定时,  它的输出是相敏的,所以常把该相关器称为相敏检波器,可以用图4—18来说明相敏检波的过程及相敏检波的特性。  如果参考信号rr是一个与输入信号ro同频率的方波,即可等效于一个按信号T/:的频率改变极性的双刀双掷开关。  如果r8与T/f同相,即相位差g=o,则相乘以后所得的r5全部为正的脉动电压。经过只。低逼滤波器以后,得到输出幅度比例于交流信号厂:的直流电平ro。如果r8与厂f相差罢,则77。为零。当rl与rr反相时,即6=“,则77。为比例于输入信号的负的直流电平。

好像是一个开关,然后有两个两个运放组成。我想问下使用什么样的开关集成芯片

楼主:
也可以这样

    2.相关器
    相关器是一种完成被测信号与参考信号相关运算的电子
线路。它必须具有低漂移、动态范围广、线性好、增益稳定
等待点。相关器包括乘法器和积分器两部分。
    考虑到线性和动态范围指标,通常在相关器设计中不采
用模拟乘法器,而应用电路更为简单的开关式乘法器。因此,
在锁定放大器中的参考信号不是一个任意函数,只能是和待
测信号同步的方波。通常,锁定放大器用来检测正弦或方波
信号,若被测信号是直流,一般用斩被器先将直流转换成调
幅方波信号后再测量。
    积分器采用运算放大器组成,积分常数可根据被测信号
变化的响应时间及系统抑制噪声的要求选定。
    相关器是锁定放大器中的关键部件,它的特性将在本章
后续部分做深入分析。

网友B:
我还是头一次看到锁定放大器!

网友D(2013-08-17):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