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书上说这应该是一个放大电路啊,怎么成了比较电路?

楼主(2008-05-08):
(无正文)

网友A:
正反馈了

把LM324的正负输入端反过来看看.

网友B:
正负输入端换一下。

网友C:
直接倒过来也不能工作,因为输出是负压,得用双电源了

楼主:
那怎么办?

  用虚断 虚断的方法分析也不对!  Vp应该等于Vn等于0啊!

网友B:
先把电路搞对,其次也不一定有Vn=Vp=0,除非选理想OP。

网友C:
正反馈不能用虚短/虚断的方法来分析,已经不满足前提条件

楼主:
哦 谢谢各位!

反向后的图为:
但是我不明白:1、它怎么把我的电源变成-5V了,我电源正没接地啊!
              2、如果只有单电源怎么办?

网友C:
这样你的电源都没接地,是不行的。

网友D:
re

楼主的图有问题,并且从图上看运放饱和了

楼主:
从下面两张图来看只能用负电源!这是为什么?

楼主:
而且如果我要让它输出是正的怎么办?

网友B:
为何不加个5V电源呢?这样就可构成+5V,0,-5V了

网友E:
原理错误

网友F:
运放信号的输入输出必须在电源的工作范围以内。

网友G:
原理存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