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中交流与直流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05-08):
  在放大电路中我发现交流的一极与直流的接地端相连接,那么在实际的电路中是真的将交流电的一极与稳压后的直流电源的负端相连接吗??
  请高手们赐教,谢谢,越详细越好!

网友A:
总得有个参考点吧,否则怎么玩呢?

楼主:
请教

大哥意思我明白了,交流无正负可言,所以电路图中的参考方向是必要的。
也就是说实际电路中也可以直接把交流的一端与直流的负极相连被?

网友B:
还要看交流信号源对你的电路电气上是否悬浮隔离的

有些交流信号在源端已经有接地的,就像220V的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