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一个滤波电路(刚才发错了)赫赫

楼主(2008-05-08):
请问这个电路传递函数怎么推

楼主:
没有人理我?

没有人理我?

网友A:
很麻烦的,设计滤波器可借助软件

点击可下载:
相关链接:http://www.61ic.com/down/mcu/fb20.rar

网友B:
有源低通电路~

有源低通电路~
网上这个电路的推导挺多的~

楼主:
这个我用过

这个我用过,里面没有这种电路形式。

网友A:
因为你用的是单电源

上面那个接地的电容是提供交流通路,如果用双电源,可不用

楼主:
awey 你好

为什么单电源的时候就需要电容呢?
为何要提供交流通路呢?

网友A:
为了得到正常的直流偏置,让运放工作在其线性区域内

这个电路没这个电容,如果输入电压中的直流成分是2.5V,运放的直流放大倍数是3倍,运放的输出将饱和。而有这个电容,电路的直流放大倍数是1,输出的静态电压为2.5V,在运放工作在正常线性区域内。

网友C:
受教了,精辟!

网友D:
传递函数

贴出传递函数
Au(s) = Aup(s)/(1+(3-Aup(s))sRC+(sRC)^2)

楼主:
两个R是不一样的

传递函数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