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是Sallen_key滤波器吗? 补个图.

楼主(2008-05-09):
上次这个图没传出,补充一下.

网友A:
是的

二阶低通

楼主:
好象反馈电阻接法有问题吧

好象反馈电阻接法有问题吧,请见我发的另一张图.

网友B:
一个有放大,一个没放大

楼主:
本图的放大倍数如何计算?

gain=1+Rf/???

网友C:
运放负端连个电阻接地,就可以算增益了,现在没有增益

网友D:
这是个典型的二阶压控型低通滤波器

这是个典型的二阶压控型低通滤波器

网友E:
典型Sallen_key滤波器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