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看一下这个电路什么作用啊 有图

楼主(2008-05-09):
大虾看一下这个电路什么作用啊 有图
图中R10,R11,R14起什么作用?

楼主:
输入是50Hz交流信号

输入是50Hz交流信号

网友A:
没道理啊

怀疑图有误……

楼主:
真的有误吗?

真的有误吗?实际电路就是这样啊

楼主:
是不是滞回比较器?

是不是滞回比较器?输入端是50Hz交流信号

网友A:
滞回比较器??

R11跨接在运放正负输入端之间什么意思啊?

网友B:
R11有些不明白……

网友C:
交流输入,方波输出,R11使静态时输出为0

网友D:
awey:静态时 ? 是什么时候?

网友C:
就是没输入的时候

网友E:
R13, R12 是偏置电路,设定反相端=电源中点

但同相端也要偏置,于是就有了 R11
其实再弄两个电阻产生 VCC/2 加到同相端也一样
所以这个图不是很好,复杂化了

网友F:
普通的放大电路

R10作输入信号的负载。R11为同相端提供偏置电压。R14为反馈电阻,正反馈。

网友D:
仿真了下

不解,Vout应该有1/2VCC=6V呀,怎么回事?

网友G:
普通的放大电路

一个迟滞比较电路,R10无用可以删除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谢谢各位大虾 ,明白了点。

网友H:
是个.比较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