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稳压LM1086ADJ输出的时候为什么空载和带载输出电压不一

楼主(2008-05-09):
(无正文)

楼主:
补充

输入3.3V  输出带载的时候是1.5V   不带载的时候是2.4V
按照我的理解 稳压片输出电压是不应该受输出负载的影响的啊
迷糊。请大虾们指点
先谢了

网友A:
输入3.3V 输出带载的时候是1.5V 不带载的时候是2.4V

器件工作是需要一个参考电流的。空载就没有参考电流了,输出肯定高了.

楼主:
上图

如图所示,VREF应该一直都是1.25V的  但是实际电路中VOUT不接负载的时候他是1.98V 带载后就是1.25V了.
楼上说的是,但是带载和不带载也不会相差那么远啊

网友B:
re r1=?

re r1=?

楼主:
re R1选取

R1=150左右的时候  空载和带载输出电压都差不多
当R1=2K以上  输出电压 带载和空载相差很远

网友C:
关注中.也想知道.

网友D:
有输出最小电流的要求

如果负载有可能很轻的话,可加个固定的死负载

网友E:
可能芯片有点问题,I(adj)这个电流有问题,你可以换个试试

可能芯片有点问题,I(adj)这个电流有问题,你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B:
re

R1=150左右的时候  空载和带载输出电压都差不多.当R1=2K以上  输出电压 带载和空载相差很远----正常的。
可能芯片有点问题,I(adj)这个电流有问题,你可以换个试试---芯片无问题。
最小工作电流约为5ma。
r1决定最小工作电流。
datasheet上有说明最小工作电流。

网友F:
与你选择R1和R2的阻值大小有关的,理论上那个公式是成立的,但也的考虑到实际值的大小

网友G:
感觉很简单啊..

网友G:
反馈电阻

你的反馈电阻有问题..
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

网友G:
你自己说反馈电阻是多少>?

你自己说反馈电阻是多少>?

网友H:
我帮你看过datasheet了

Minimum Load Current typ:5mA Max:10mA 所以你应该保证10mA的输出电流

网友I:
呵呵,楼上一看就知道牙疼~

网友H:
楼上是说我说的不对吗

字面上来理解LOAD CURRENT 感觉有点不对,但应该是这个参数,怀疑写手册的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