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分析这个带通滤波器?

楼主(2008-05-09):
这是NE5532datasheet里的一个电路,通过改变滑动变阻器可以改变增益,通带外的不做任何改变。调节C1,C2可以改变中心频点。仿真结果是该电路是一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点为126Hz。

请问该如何分析该电路的中心频点及其频率响应?

如果只是通过求其传递函数的话实在难求。。。

楼主:

有哪位大侠懂的,给指导一下呀~该如何分析比较好?

楼主:
继续顶起~~~

继续顶起~~~

网友A:
一句讲完...

一句讲完...这个电路是反馈来实现带通滤波的。。

网友B:
用过一种软件:Elektronics workbench

shuizhilv好,
这个软件模拟电路可以直接测出电路的频率响应,相应的也可以读出截止频率。手算这个电路的传递函数好像不容易,期待大家更好建议。

好运

楼主:
用pspice仿真过

用pspice仿真过~仿真的话确实中心频点啥的都可以知道
但我想知道如何分析能大概得出中心点~
见过类似电路,是用分频段等效的,但这个电路似乎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