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检测电路(UO>52V时 绿灯亮 UO有输出时 红灯亮)

楼主(2008-05-10):
求助高手:
  输入:  0-300V直流电源(可变)  经检测电路(纯硬件电路)
  要求: Uout>52V时 绿灯亮 Uout有输出时(〈10V)红灯亮.
请各位高手帮忙想想,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直流很好办

电阻分压,加窗口比较器。

楼主:
请教

请问楼上高手 :
    窗口比较器的耐压是多少呢?输入电压要求0-300V可变.且前面加电阻分压,当输入电压很小时,电阻该怎么选择呢,电路要求>10V电压红灯要亮的 .谢谢!

网友A:
比较器工作电压有5V就够了

网友B:
窗口比较器是

当被比较的信号电压Uin位于门限电压之间时(UR1<Uin<UR2),输出为高电位(UO=UOH)。当Uin不在门限电位范围之间时,(Uin>UR2或Uin<UR1)输出为低电位(UO=UOL)
这样能完成楼主的功能吗??有点想不通

网友C:
跟贴呀

上图是我想的个电路,但还很不成熟,我是想让大家跟贴好完善它,怎就没人给点意见呢?

网友D:
回一个

LM339为OC输出,上面这个电路明显不能工作。另外R3上最坏情况下可以享受到297V的电击,这个电阻几乎一上电就会上天堂。哈哈,^_^。

网友C:
RE

LM339为OC输出,这可以通过接一个上拉电阻解决,那另外的怎么解决?

网友D:
回答

U1A和U1B的输出各接到一个绿色和红色的发光二极管阴极,然后另外一端阳极共同接一个1K的电阻,电阻的另外一端接5V

网友C:
谢谢voild !!

看来是我把电路给搞复杂了,那"另外R3上最坏情况下可以享受到297V的电击,这个电阻几乎一上电就会上天堂。"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请继续赐教.谢谢!!

楼主:
谢谢

   谢谢上面各位高手的建议!
   我想是不是像 voild 楼主说的 直接在比较器U1A输出那接一个PNP型三极管,三极管发射极接绿色灯阴极,比较器U1B输出接一个NPN三极管,三极管集电极接红色灯阴极,电源VCC不变.(如图)
   请大家指教!

楼主:
谢谢

  R3可以用99K 5W的电阻 上电应该没事的

网友C:
LZ才出来啊!

我都忙乎几天了.

楼主:
谢谢gaohq!

    不好意思!
    星期天就没在上!上午过来就在看你的电路,我想问你的电路中Q1A的作用是什么呢?顺便请指教我的修改电路.谢谢!

网友C:
Q1A

我那个电路中Q1A的作用是:当输入电压在10V到52V之间时窗口比较器输出为低,Q1A导通,让VCC不给其后的两管供电.
你那样改过的应该可以了,请到时候把最终的实验结果告知下.

楼主:
谢谢

    现在的电路中对VCC要求挺高,如果外接的话比较麻烦,我想要输入电压提供,请各位提点建议!且对VCC的精度要求也比较严格.

楼主:
请各位高手对VCC提点建议!

网友C:
试着用TL431看看.

网友E:
我来听课的